生活
大家来看下这个控制方式还可以改进吗?

楼主(2011-06-01):
我们厂里的涂装设备,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悬链跨度太长.40几米,需要两个电机再首尾端同时带动,电机变速箱的齿轮处分别装两个光电开关,光电进入PLC,输出控制变频器。如果出现卡死的现象,也就是光电没有闪烁PLC停止输出。
近段时间老是卡死,搞的变频器不同步,问题更大。
请教高手给出良策。再三拜谢。

网友A:
你要找到卡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才可以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2个电机多少KW啊?如果不大的话建议用1个电机带动。
飞刀,又见飞刀
工控组态

网友C:
设备的两台电机是用同一台变频器控制的吗?如果不是,最好把两台变频器换成一台大的变频器控制!
这样电机才能保证两台电机同步!

网友D:
我们厂80多米都是一台马达拖动,你何不改成一台马达拖动。

网友E:
同步的方法很多 但你用光电开关数齿的方法并不可取。用位移传感器最好,我们一条悬链用三个驱动都没问题

网友E:
三楼说的:设备的两台电机是用同一台变频器控制也是不成立的,如果两段负载不同,转速也会不同,根本不可能实现同步。

网友F:
同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光电或接近开关来测量检测,如果要求同步比较高,建议用编码器。拖动可以改用一个变频器,不过这样电气改动较大,看看可否在拖动链上加装几个光电测量点,作为检测,电机端的光电检测只作为断链检测。试试吧。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1162859666@qq.com

楼主:
那链条不是一般的链条,电机变速箱的齿轮半径大概500mm,大齿轮。电机4KW,改一个变频器控制不实际。两个驱动同步控制是好实现,就是检测卡链条比较麻烦,要兼顾两端。还有就是上面挂的物件不均衡,变频器的负载不均衡也是一方面。我再想想办法吧。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G:
关健是你们只测了停机原因,却没有测同步的情况,如果停机时间不一样,或者停机时负载不一样都可能出现不同步!
QQ32135553

网友H:
如果是同步电机用一个变频器驱动呢

网友I:
6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