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本人没有用过Q00J与PWS6A00T,怎样试都是通信不上,通信线也是买新的。FX3U与PWS6A00T通信就可以。不知道问题在那里,希望高手帮忙。谢谢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楼主:
还没解决啊!高手们快帮忙啊!不帮忙就麻烦了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FX3U的通讯口是RS422规范,Q00J的通讯口是RS232规范,检查接线和屏幕的通讯参数设置。
请问版主Q00J与触摸屏通信最远距离是多少米?谢谢
  • 下载积分:+3(吴德星)

网友A:
    RS-232 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 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
    RS-232传输电缆长度,也就是15米,我以前用FX-2N可以传输70米,都没问题。版主请问下,我现在要Q00JCPU,要在50米内通信,还有什么办法?谢谢
  • 下载积分:+3(吴德星)

网友B:
    帮助别人和发表优秀文章,将奖励一定下载积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禁止重复发灌水帖,
  • 烟店数控

楼主:
    你好!各位高手们,快来帮忙。RS-232传输电缆长度,也就是15米,我以前用FX-2N可以传输70米,都没问题。请问下,我现在要Q00JCPU,要在50米内通信,还有什么办法?谢谢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