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V和DRVI二个指令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说明书上看不明白

楼主(2011-06-01):
三菱PLSV和DRVI二个指令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说明书上看不明白,希望哪一位大哥具体说下,举个例子更好

网友A:
一个是发脉冲指令,一个是定位指令。
PLSV怎么控制得了脉冲输出的频率呢
下载积分:+1(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B:
PLSV可以按照指定速度发指定数量的脉冲,仅发脉冲而已。
DRVI主要用于定位,以相对驱动方式执行单速位置控制的指令,除了可以按照指定速度和要求数量发脉冲外,会根据你的脉冲数值及当前位置输出方向
下载积分:+3(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C:
PLSV是定速发脉冲指令。DRVI是增量式的定速定位指令。
下载积分:+1(dujiang100)

楼主:
也就是说PLSV的速度是一定的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