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比较问题

楼主(2011-06-01):
手上有一块DVP14SSPLC,请问一下用高速比较置位指令可以用几次的,手册好像只说用了HSCS指令后,同一个高速计算器的高速复不能用的,那我如果用其它的高速计算器再用这样一条指令可不可以用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用,但是SS系列的DHSCS和DHSCR指令不能超过4次,我做过的高速处理是用EH系列的
飞刀,又见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