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11-06-01):
用摇表测电机相间绝缘电阻,如果测的阻值无穷大,是不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有可能电机相间绝缘良好,还有可能是相间断路,我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A:
不是的,看你怎么个摇发了?看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啊?一般是感应电动势很大的情况,所以要求电机的绝缘等级很高,像要用摇表,一般都是大电机,

网友B:
很简单,普通电机拿500V的摇表摇,量相间绝缘要把电机接线端子连接片拆掉在摇,要不然肯定是通的啊,量对地绝缘就不用拆,直接摇吧,明白了吗,大小电机都可以摇的,不过有一点,要在220V以上的电机,要不500V会击穿电机绝缘的

网友B:
以后电机问题直接问我吧,我厂是做电机的

网友A:
小电机要摇话,没这个必要了?浪费精力,用万用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相间绝缘电阻大于0。5M欧就可以放心使用。相间短路电阻为零。相间本来就不通的是断路的。要不你还测什么绝缘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