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与输出问题

楼主(2011-06-01):
我新做一系统,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当通过文本显示器输入“20”时(在程序里面乘以一固定常数),变频器显示频率刚好是20HZ。但输入“21”时,变频器显示频率是21.5HZ,输入“22”时显示“23.2,输入23时显示25,总比输入的数值要大。但当输入“19”时显示18.7,输入“18”时显示17,输入“17”时显示15,总比输入的数值要小。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保证输入数值与变频器显示频率一致呢?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DA模块呢?
看样子需要调整“增益”和“偏置”值。
因为输入输出的斜率还是一致的,只是不对了而已。
也可以在程序里将输出值乘以某值将斜率调整过来即可----这个值带入y=ax+b这公式计算一下即可。

网友B:
学习了!也有非线性误差吧

网友C:
非常好。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D: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线性问题,应该给增益和偏差没有关系。

网友E:
PLC 还是照常输出
换台变频器的话再看频率又会和前台变频器不同
觉得还有个体差异

网友F:
讲的很好

网友G(2011-08-23):
你乘的常数不对吧,是不是超了

网友H:
应该是线性问题 ,三菱变频器有个自动校正模拟量和频率对应的参数,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I:
乘的常数没有设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