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

楼主(2011-06-01):
测变频器电流,用互感器可以吗

网友A:
是输出还是输入电流。

楼主:
变频器带电机,主要是测电机电流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有输出电流显示,不知楼主为何还要检测变频器电流?

网友C:
要是你说的是测变频器自身的耗电电流那是很小的没那个必要,要是你测的是负载的电流变频器是有那个功能的也没必要。

网友D:
测电机电流在不知道变频器的读出参数的情况下可用钳型表测得

网友E:
变频器上有工作电流显示参数啊

网友F:
变频器对负载的测量也是通过内置三相互感器测量的

网友G:
测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要装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不能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电流。

网友H:
测变频器电流应在电流输入端接电流互感器。

网友I:
赞同9楼的观点

楼主:
是机器上用的,厂里一直用的,面板上有个电流表,然后用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J:
不认可用电流互感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
可以用数显表与变频器输出模拟量信号端子连接,
把模拟量端子设置为电流既可~!
这样同变频器面板 显示的输出电流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