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单叠绕组的几种绕组形式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1-06-01):
比如说同心式改菱式,又比如四级电机绕组本来是四个线圈改成2组线圈一样不

网友A:
四极电机不一定是四个线圈吧

楼主:
恩,也可以是2个,关键是绕组系数是一样的不?

网友B:
不一样,结果会表现在空载电流和功率上。电工手册上有。

楼主:
肯定一样啦,注意是单叠绕组啊,绕组主要是讲绕组系数,绕组系数是一样的那么绕组的各项参数就决定了,绕组系数=分布系数和节距系数,因为单叠绕组的短距电势在实际上还是等于整距电势,所以当每极每相槽数固定后,单叠绕组的各种绕组形式其实都是一样的,但要考虑用铜量和端部漏磁通的大小

网友C:
电工手册上有
烟店数控

楼主:
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