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OV k85 k2Y0 变换成欧姆龙的程式怎么写

楼主(2011-06-01):
三菱FX1N MOV k85 k2Y0 变换成欧姆龙CP1H 的 程式怎么写 谁会呀 帮个忙 谢谢了

网友A:
试试这个
下载积分:+2(msk123456)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十进制85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55,把十六进制数55用W0.00为低位来表示就是W0.00 ON W0.01 OFF W0.02 ON W0.03 OFF
(0101=5) W0.04 ON W0.05 OFF W0.06 ON W0.07 OFF(0101=5)
1楼大哥这样解释对否?
下载积分:+1(msk12345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你这样一解释楼主就明白了

网友A:
完全正确加10分!!!10分加不了,最多只能加5分。

网友C: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好。听说omron编程软件可以直接转换三菱程序,但是没有亲身体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