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M440怎么样读到它所控制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实际转速。

楼主(2011-06-02):
能读到它实际转速的电压值,实际电流值,或者实际的转速等等都行。只要是实际的都行。

网友A:
楼主想通过那种方式读呢?BOP面板 还是PLC通讯...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就2楼说的,用BOP面板或直接和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