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寻求帮助!!!

楼主(2011-06-02):
手里有个欧姆龙CPM1A的PLC,20点晶体管输入输出的。昨天弄了个拨码开关想把它接在PLC上试试,接欧姆龙的没弄过所以没敢下手。1.2.4.8.是不是对应接在输入端的000.001.002.003端子上?然后输出的1000,1001,1002,1003在对应接在输入的000.001.002.003端子上啊?三菱的就是这样接的,不知道欧姆龙的是不是。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回答》》》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线,那你的程序也要写对。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兄弟!!知道接线方法我心就有底了,程序慢慢研究。

网友A:
对于CPM1A来说这个方法用来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还是有意义的,输入不一定非得接在0.00 0.01 0.02 0.03上面也可以接在其他相邻的4个输入端上面,编辑程序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