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EDB-15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1-06-02):
该机最初是IRPF460中间脚断线搭地,跳闸。更换460后,查其他无异常,上电(只接L1,L2;L1C,L2C;220V)试机显示正常,因无信号起动,无法测量UVW。送工厂上机,只接L!,L2,L3;L1C,L2C,其他没接,上电 就跳闸啊!怎么在店里修理不会啊,为什么?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工厂的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注意输入电压,三相200V

楼主:
首先谢谢二位回复。很抱歉我没讲清楚,用其他机器的相同型号伺服试机代换正常,就是我那个不行的。还在处理中,在做漏电处理。
因为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L1L2L3对地有10.5兆,好的对比都大于30兆。
明天送工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