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调试问题

楼主(2011-06-02):
1伺服电机在不通过系统控制,不管是那个轴都可以移动
2伺服通过系统控制只能单向控制,系统控制线路可能成在问题
像这样有问题怎能样

网友A:
1:伺服电机没有通过系统控制,那是伺服电机在自由状态,
2:只能单向控制,检查控制系统的参数和速度方向的信号,外部的硬件接线。

网友B:
简单的说没通电就可以自由转动,通电了就会锁紧,给正信号正转,负信号反转,明白了没

楼主:
给电的时候也能转动,是不是伺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