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步进指令和脉冲指令的应用求解

楼主(2011-06-02):
先不看编的对不对,我现在想问的是STL 21执行后,M0动作,脉冲指令会不会执行,还有就是假如脉冲指令执行后,SET M1 后,在S21 里面能不能跳到S22?

网友A:
LD M8029 OUT S22

网友B:
STL 21执行后,M0动作,脉冲指令会执行,假如脉冲指令执行后,SET M1 后,在S21 里面能跳到S22

楼主:
1楼的有道理,直接切入S22

网友C:
可以执行脉冲输入,可以跳到S22

网友D:
PLC不是一上电就M0得电嘛??

网友E:
M0已经置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