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1-06-02):
我用的PLC是1N系列的,可是里面的停电保持用D128以上的数据寄存器不能停电保持。而且刚开机时通过文本显示器监视类如D128或D130时(同是监视二个数据寄存器,一个只是显示计数器的实际数值,一个能设置计数器的数值),老时显示976250或906124等数据,我奇怪这些数据从何而来,我也从没有设置这些数据。最头痛的是重新设置了数据后停电不能保持。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写的程序有问题,寄存器32显示位时和别的寄存器有重复冲突。

楼主:
这个绝对没有,我是隔一个用的。我第一个用的D128,第二个用的是D130。

楼主:
我觉得这个PLC有问题,我后来就只写一行程序检测,发现也不能停电保持,通过文本显示器监视这两个数据寄存器时,一开机这两个数据寄存器显示967265,重新设置数字后如果断电三秒马上开机有时能保持数据,时间长一点就根本不保持了。看来不是程序的问题,会不会是PLC有问题?

楼主:
把这两个数据寄存器设为32位时显示967265,设为16位时显示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