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02):
为什么给常数k3传送237之后 当x2为on时,y1,y4,y10,亮啊 求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 啊

网友A:
兄弟啊,不是给K3传273,而是给K3Y0传K273。
MOV K273 K3Y0
如果到这里你还不懂就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05021&page=1#1038218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上面是正确

网友C:
BCD8421码,百度搜下吧

网友D:
哦 高手在啊

网友E:
在你要理解KmXn, KmYn, KmMn等的意思,这个我个人叫它数组,一个数组由4位相邻的元件组成,它可以表示2进制的0----1111,即十进制的0---15, 16进制的0----F。Km表示有几个数组,Xn, Yn等表示数组的起始位。如K1Y0就是Y0,Y1,Y2,Y3, 其中Y0是低位,y3是高位,写相应数据时应该Y3Y2Y1Y0来写。
秦汉

网友F:
楼主你应该是X3接通,MOV H111 K3Y0时候Y0Y4Y10亮吧

网友G:
6楼的应该是Y0 Y4 Y9得电吧!!

网友G:
一楼的大师,能透露一下237是什么意思吗?小弟初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