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

楼主(2011-06-02):
各位大哥,三菱的伺服系统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啊?是不是MR-J3啊?

网友A:
现在三菱伺服主流两个系列
MR-J3 驱动器有A(脉冲)和B(总线)两种,电机以HF-KP HF-SP为主
MR-ES 驱动器有A(脉冲)和AG(模拟量)两种,电机以HF-KN HF-SN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