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CPU-01怎样清除内存

楼主(2011-06-02):
我的欧姆龙PLC清除内存失败,打开软件CXP,点击PLC下拉菜单编辑模式,在点击PLC下拉菜单清除内存区,提示清除失败,请问哪里没有设置好,还是操作有误,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把UM保护去掉

楼主:
请教版主UM保护在什么位置

网友B:
在PLC菜单里点击编程模式,然后在PLC菜单中点击清除内存,也可以初始化PLC。然后倒进程序,关机重启就OK

网友B:
UM在左边的菜单中右击 属性 里面就有呀

楼主:
我用的编程软件CXP6.0的怎么找不到UM在什么地方,我这个是中文软件,麻烦楼上抓图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