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的状态栏显示的是相对坐标如何让改为绝对坐标?

楼主(2011-06-02):
我装的EPLAN软件在使用的时候 状态栏里显示的是相对坐标RX RY 由于我想用鼠标定位 所以需要的是绝对坐标 ,
请问哪位大侠告诉我如何 使其显示为绝对坐标?
谢谢了

网友A:
你选择的是流体作图吧。一般流体或工艺作图才会显示相对坐标
电气及画图都是绝对坐标

楼主:
没有啊 我画的是原理图 不是流体作图啊?也不是工艺图 我就是通过新建项目 在里面建立了两个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