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开机密码问题

楼主(2011-06-02):
触摸屏界面的开机密码是触摸屏本身的密码还是PLC的密码,求赐教

网友A:
一般来说是HMI程序里面设置的密码,但是也有可能是要PLC判断的,不能确定的

网友B:
触摸屏密码。这是触摸屏编辑者进入界面的初级密码,有破解软件的,看上面品牌触摸屏。

网友C:
这个.........那个..............要看程序是如果编制的。
饿米豆腐

网友D:
触摸屏里也能设置的,PLC程序也可以控制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触摸屏界面的密码在PLC里面的程序怎么写,麻烦举例说下,三菱的更好,非常感谢各位牛比人物

网友E:
触摸屏的密码

网友F:
就是对比 如果相等那就移至下一界面 如果不相等就报错 我自己无聊写的一个小程序 希望对你有帮助 是三菱的PLC和pro-face的触摸屏
下载积分:+1(dujiang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