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坏了怎么办,又能替代的吗?

楼主(2011-06-02):
又能替代A970GOT触摸屏的屏吗?A970GOT早已停产,而换其他屏要改程序

网友A:
主板坏了吗还是什么坏了。。我可以维修啊

网友B:
我可以帮你修好它,只要不是液晶屏环的话,300元就搞定了

网友C:
是什么坏了,如果有旧件的话可以拼好的,没的话应可以与GT11系列来换吧

网友C:
如果是背景灯坏了可以换的,要么是高压板坏,这个可以用市场上液晶电脑的板来代用的。如果是控制板就麻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