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高手请进,帮看看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2011-06-02):
双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这是控制空气压缩机(活塞式)的一个电路示意图,看不明白,请高手解释下原理!谢谢
电路图
图中的时间继电器,1同3,8同6是常开触点。1同4,8同5是常闭触点。3同5是相连的。
可以从电路示意国看到两组线圈,像变压器一样的,实物图见下图
线圈实物图

网友A:
说明白点,是控制上面的 有逆变电路。计时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压缩机马达?

楼主:
这是控制空气压缩机(活塞式)的一个电路示意图,看不明白,请高手解释下原理!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其它元件没有画出来!
QQ32135553

网友C:
电路原理图能不能再清楚一点

网友C:
刚才是显示问题,现在清楚了

楼主:
就只有这些东西,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压力开关,两个像变压器的东东,还有一个小板,上面焊有6个二极管

网友C:
能否提供一下时间继电器的型号

网友D:
看起来像一个以时间继电器为启动/停止控制元件的电路,这个电路好长时间没画过了,忘记了,有时间了画出来看看是不是

网友E:
因该是这样的吧,合上开关,按下启动按钮,电源供电给3组整流2级管接通2线圈,在时间继电器延时动作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2个线圈通电(估计是刹车),压力到达后,接触器动作,2线圈断电,刹住电机,估计就是这原理

网友F:
六只二极管是对互感器的电流进行整流,这个信号主要是检测马达是否过流。
属于个人意见。

网友C:
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两个类似变压器的东西一次侧串接在主电路中是用于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它的阻抗根据二次的接通或断开发生变化,二次的接通或断开靠时间继电器的接点来实现的。

网友G:
你哪个时间继电器好象还有缺相保护功能,可能不只是延时作用,我个人认为还有缺相保护功能,因为作为空压机怕缺相怕过载,设计的时候是要考虑的,有两个互感器在二次输入三相整流桥,然后再进入继电器我个人认为是缺相取样信号。继电器的1/8脚是电源输入又不像,是常开触点也不像,2/7脚好象是电源输入,1/8好象是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用于自锁KM1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H:
    感觉和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一样,按启动,时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同时得电,时间继电器4角去三个稳压二极管,和两个变压器形成的三项电压达到能耗的目的拉降低压缩机起动电流,当时间到时6角导通4角断开,变压器形成的三项电压通过稳压管和6角中和成中性线,这样压缩机恢复成额定电压正常工作。如果时间继电器老烧,就并一个容量大的接触器以小带大。哈哈瞎分析。只供参考。

网友G:
    瞎扯,才3P的马达,用的着星三角降压启动吗?

网友I:
    12楼有点道理,13楼不靠谱。建议楼主看看蒸馏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J:
    楼主;要搞清楚原理必须告诉我们时间继电器的型号,我感觉你的(时间继电器)1和3是瞬动触头。5和8是延时触头。4和6又好像是过载保护。 我认为的原理是--按下启动按钮KM1通电吸合,2和7也同时得电—1和3瞬动触头接通,电从8通到5和3到1和2自保。压力到了上限KM1断电。压力到下限压力开关接通KM1吸合;时间到了8和5延时触电断开—2和7失电同时1和3自保触点断开机器停止。
    學無止境

网友K:
    时间继电器的脚连线画的有问题的。

网友L:
    这是串电抗启动,两个线圈在启动时相当于两个电抗,一定时间后电抗切断

网友M:
    我想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时间继电器的脚连线画的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就那个几根线,检查了又检查

楼主:
    就是这样的,品牌是CKCACHI ,型号是AH3-3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瞎扯,才3P的马达,用的着星三角降压启动吗?

    3P 不是3HP 吧,3P说的是三相的意思吧  从图上也看不出马达是多大

网友G:
    1、代表空调的消耗功率。P是指匹。1匹=1马力=735W,等于2500W的制冷量,一小时用电0.735度。3P就是空调的消耗功率是3匹。
    2、3P就是3 person或者3 people,通常是指三个人一起**。 22楼的 说不定是大型制冷机压缩机电机

楼主:
晕!这个电机就是三相鼠笼式交流电机,电流11.6A

网友O:
电路图有问题,怎么不画零线,时间继电器2,7是线圈,不可能都接火线。压力开关控制电机KM1,空气压力达到P断开,压力不够P闭合。可是从图上看启动以后,KM1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自锁。请再画仔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路图有问题,怎么不画零线,时间继电器2,7是线圈,不可能都接火线。压力开关控制电机KM1,空气压力达到P断开,压力不够P闭合。可是从图上看启动以后,KM1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自锁。请再画仔细些

380V的时间继电器要什么零线?

楼主:
就是这种类型的,电机380V ,11.6A 谁能给个标准的接线图

网友P:
两个线圈是电抗器,窜电抗器降压启动,

网友G:
有必要降压启动吗?11。6A电流

网友Q:
原件不是很清楚
互相交流  提升自我

网友R:
起动按钮,电流经8—5—3—1—2(8.5延时断开,1.3瞬动闭合)还是形成自锁

网友R:
2.7电源,1.3瞬动闭合,5.8延时断开,还是LZ没买好时间继电器,买带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2.7电源,1.3瞬动闭合,5.8延时断开,还是LZ没买好时间继电器,买带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啊

能否提供个你所说的时间继电器的型号?

网友R:
我就不推荐台湾CKC牌子了,国产JSZ3 C-B(ST3P C-B)
下载积分:+3(lucas)

网友S:
同意九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同意九楼的说法
要刹车做什么?

网友T:
好像是能耗制动,以前的老染色机就是用24V,给2组线圈通电做刹车用的

网友U:
不会吧,不是高手就不能进来了吗。

网友V:
这个电路不全的

网友W:
拜托 电路图画清楚一点 怎么有虚线

网友X:
个人感觉类似过载保护电路。

网友Y:
为能耗制动控制线路,给定子绕组加了直流 ,产生静止磁场 利用转子感应电流和磁场,产生电磁力矩制动,速达愈大力矩愈大。速度为0制动力矩消失,多用于制动平稳,频繁启动的电机。

网友Z:
自锁+能耗制动
1:自锁 1/3.4为瞬时触点,8/5.6为延时触点,当按下启动KM1闭合,8.5.3.1.2形成自锁;
2:能耗制动 时间到1.4;8.6闭合,此时7.2.1.4与8.6形成两路给三相全波整流供电产生感应电流而制动。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AA:
可能就设定时间关,够压力关,手动开关,没那么复杂吧。
工控组态

网友AB:
根据楼主提供的图片,这就是一个利用用时间继电器启动自锁延时停机的控制电路,至于那两个变压器整流电路,从图上看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AC:
学习一下,长长知识

网友AD:
回馈制动原理,说白了就是一个刹车。
lizhihua

网友AE:
我的感觉是合上电源开关,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得电,在到KM1线圈得电闭合电机启动。在到一定的压力的时候KM1断电,变压器开始能耗反馈制动马达。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工作。不知道兄弟说的对不对。

网友AF:
应该是个电流延时保护装置,那个明显是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AG:
45楼分析应该对的。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类型的,电机380V ,11.6A 谁能给个标准的接线图

这个马达应该是7.5KW的,电流也不大,怎么接都可以的啊

网友AI:
两个线圈是给三相整流电路的,那块小板是整流电路。
工控组态

网友AB:
根本就不用猜, 将楼主的图画成正常电路图就明白了。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J: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K:
阿权1的图画得真高。特别是那个三项全控桥。
既然图片改了,上面的第二句就作废了。只保留第一句。
工控组态

网友AB:
引用 网友AK:
阿权1的图画得真高。特别是那个三项全控桥。

做太快了,别大惊小怪!

网友AL:
图纸不太清楚,假设一下:两个变压器是电流互感器,是起到保护压缩机,压缩机达到压力以后,压力开关没有动作,电流异常以后,超出设定电流后,经整流后,给时间继电器电压,时间继电器动作。保护停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AB:
根本就不用猜, 将楼主的图画成正常电路图就明白了。
还是没有看懂,请指导一下工作原理!
工控组态

网友AB:
这样能看懂吗?你就当品红色的部分没有,两条黄线将断开处连起来!
解释:1 ,4触点时间继电器工作就断开了,8, 6触点延时接通也只是瞬间接通一下。这样的电路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楼主画错了!

网友AM:
我给你解释:看这图,两组线圈是起电流互感作用的,把电流给1N4C07(图下面的那个),根据电流大小来控制回路(起保护作用),
当压缩机压缩压力达到要求时,压力传感器动作,来控制回路断开压缩电机!!!!

网友U:
太模糊了

网友AK:
估计楼主画图有误。
否则互感器早烧断了。整流部分啥用也没有了。
建议楼主把直流侧断开看看有啥区别。
顺便量量互感器2次侧还通吗?

网友AN(2011-11-11):
期待明白人解答呀

网友AO:
1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P:
感觉电路图是不是没有画完整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AQ:
这个是具有缺想保护功能的空压机控制电路,我自己也设计了一个,用的是相序与断相保护器。明天上图。

网友AR:
不是星三角,是互感整流式电路,提供给时间继电器,上面画少了一样,直流阀

网友AR:
请以后给图标准点,以免同行乱判,呵呵!!!!!!!!!!!

网友AS:
不是很明白

网友AT:
什么电路图,眼睛都看花了,弄清楚点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U:
压力检测与时间启停电路

网友AV:
支持12楼见解,我也见过用时间继电器兼作过载保护的 是在一台轧钢机上的

网友AV:
从图上看你画的还不全对,二极管的正负极,一个接4脚,另一个接6脚,继电气不懂做时6脚没有接通,动作时,4脚没接通,怎么成立

网友AW:
先是整流,给中间继电器,后面就是压力控制了。。。早期的元件电路了

网友AN:
感觉怎么也说不通呀,按下启动后主接触器吸合,怎么也自保不了呀,期待明白人解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