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2n 系列PLC 通讯

楼主(2011-06-02):
请教大侠们,通讯口换一个,PLC能与电脑连上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通信口,是电脑还是PLC!
QQ32135553

网友B:
2N系列的不加通信扩展只有一个口,和电脑这边连的话直接插串口就可以了,串口换了把通信口的地址也要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