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电路高手求救 (经常烧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1-06-02):
双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这是控制空气压缩机(活塞式)的一个电路示意图,看不明白,请高手解释下原理!谢谢
图中的时间继电器,1同3,8同6是常开触点。1同4,8同5是常闭触点。3同5是相连的。
可以从电路示意国看到两组线圈,像变压器一样的,实物图见下图

网友A:
你说的变压器好象是电流互感器,电流去时间继电器没意义,我怀疑你说的时间继电器会不会是一种过流保护装置呢。。。

网友B:
我支持1楼的分析,时间继电器在这个电路用不上,可能是过流带缺相的继电器,建议你能不能把电路改一下。

网友C:
楼主的图是不是画错了,看这个图只能点动。不能运转呀。

楼主:
现在的原因就是只能点动,之前运行是正常的!请分析
是时间继电器,就是这样的
品牌是CKCACHI ,型号是AH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1楼的分析,时间继电器在这个电路用不上,可能是过流带缺相的继电器,建议你能不能把电路改一下。
这个电机是三相鼠笼式交流电机,380V ,11.6A 请问何种方式接最合理?

网友D:
LZ,请确认一下时间继时器线圈的电压,若经常绕的话,我建议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不应该与时间继时器线圈并接在一起。我建议你时间继电器线圈改为220V的,若是触点容量不够,建议加装中间继电器。一般的硬电路,按原理检查,难不到真正的技术者。另问一下,是烧线圈还是触点?请说清楚……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楼主:
现在换了时间继电器也不行,只是想知道那两个电流互感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要我说的话 就按自己的思路改装好用就行 这么简单的线路没必要搞的太复杂
烟店数控

网友F:
要么就是你现在画的图不对,要么就是你说时间继电器这个部位的元件被谁换过了。按你画的这个图和元件,你永远也只能点动。
电流互感器应该是用来判别加载和卸载的

网友G:
改动一下 很简单的 同意8楼得说法

网友H:
增加一个电动机保护器上去,把整定电流设置的比额定略小10%试试

网友A:
你检查了吗,时间继电器触点有瞬动和延时之分,是不是你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一个电动机保护器上去,把整定电流设置的比额定略小10%试试
你所指的电机保护器是指热继电器吗?

网友I:
时间继电器应该是用于延时控制电机的启动和运行切换的,“变压器”是电流互感器和时间继电器配合使用的。是不是经常带负荷启动(或者启动频繁),把时间继电器时间延长一些看看怎么样?

网友J:
时间继电器应该是用于延时控制电机的启动和运行切换的,“变压器”是不是缺项保护用的。

网友K:
1请检查你的六个二极管是否良好,2请检查电流互感器是否正常,我想你的计时器是应该从启动开始是一直带电的,这两个电流互感器作缺相和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B:
看来电路图画的确实有问题,按我分析像变压器的应当是电控电抗器,是起动时配合时间继电器限流用的。应当有说明书啊

网友L:
楼主,时间继电器器额定电压才250,你给它380当然会烧.还有你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买错了,有一种是1,3,4脚有A-H模式的.
看这个电路原理应该就是启动,然后一相接到7脚,一相通过8,5,3,1接到2脚使它带电吧.

网友M:
380经整流桥整流后电压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