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一起用,电机发热的很

楼主(2011-06-02):
今天用了一个变频器启动电机,变频器的3KW的,电机的0.25KW的,启动了一会电机发热的励害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参数基底频率我调到了20HZ不知有没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F / V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B:
看看U/F参数,有没有设置错误,在查查电机,不一定是变频问题,先在工频试转一段时间,看电机是否会发热/?

网友C:
3KW的变频器带0.25KW的电机,变频器有点大,如果没有0.25KW的变频器,选个0.37的变频器看看

网友D:
把变频器电流设定小点

网友E:
频率太低会使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增大,从而使电机发热,可以试着把电流调高一点,看看是否会好些。

网友F:
把基准频率调回原来值就可以,

楼主:
倒底是把电流调大还是调小呢,我不敢调,因为我调的时候有点烟味,请大家帮帮忙,要不要换变频器啊?各位兄弟说的似乎有道理,不知采取哪一种,迷茫!!!

网友C:
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我们厂用的变频器和电机基本上电机的功率都是相同的,大的话也大不了多少,这个问题你最好问问变频器厂家

楼主:
是传送链上用的,牌子我倒没注意。

网友C:
明天问下经销商或变频器厂家,他们比较懂行,问下是哪方面的原因,然后给大家说下

网友G:
是不是链条卡住了?变频器大电机小过电流不报警的。

网友H:
变频器大带小是没问题的应该是电机负载大了建议工频开一下测一下电流如果不是变频电机要风扇降温

网友I:
频率太低会使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增大,从而使电机发热,可以试着把电流调高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频率太低会使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增大,从而使电机发热,可以试着把电流调高一点,
怎么调电流?是调高变频器里参数?
我觉得首先要检查你的电机连带负载、轴承是否正常?尽量选择接近电机功率的变频器,依据电机铭牌标定的额定电流来设定变频器的相关参数电流,如果变频器带自整定功能那是最好。

Email: hfzwz@qq.com

网友K:
你的基准频率不对,基准频率应该是50Hz,你把它设错了,那么V/F就不对了,造成设置频率时输出电压偏高。也就是说你现在设运行频率20Hz时输出电压就到达380V,从而造成电机电流I=U/XL=U/2πfl过大。马上将基准频率调回50.

网友L:
当心谐波分量!加上电抗试试呢?

楼主:
是的,我把20调成了50,好了,顺问一下V/F设错了,最坏的能造成什么后果吗,我是初调的,还不太懂,谢谢

网友M:
频率太低,电压比较小,可调高频率,若速度太快的话,把机械的传动比调整一下

网友N:
基底频率我调到了20HZ定不行啦,定会烧电机。一定要调到电机额定频率(也就是平时50HZ)。
皖虎

网友O:
调整变频器的电机参数

网友P:
有没有冷却风机?

网友Q:
50Hz电机,通常调试是:基底频率设50Hz不变,设定频率上\下限、加\减速时间,启动及运行调节V/F力矩提升即可,将电子过载值按比例设定。如果是矢量型变频器,看辨识后,再手动查看一下电机参数。

网友R: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S:
那参数基底频率我调到了20HZ不知有没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你这句话要说的是基准频率的话,那问题就出在这了

网友T:
这样配置,电机不烫才怪呢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U:
恢复出厂设置
看说明书

网友V:
最主要要注意的两点:
1、调回原来的基频。
2、检查变频器电压等级和电机的接法是否吻合。

网友W:
这种情况除外部机械故障外,一般都是人为设置错了造成的,恢复到出厂值就好了。

网友X:
频率太低会使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增大,从而使电机发热,可以调整参数里的载波频率,可以减少发热,但是有个害处,对外部的干扰会加大,还有一个办法,给电机加装散热风扇,低频时电机转速下降,电机本身散热效果也差。

网友Y:
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Z:
大马拉小车不应有问题,我觉得可能电机有问题,电流肯定是要调大
爱家爱china

网友AA:
估计是散热风扇的问题 因为转速低 所以散热不行

网友AB:
变频器里 有设置电机电流转速的选项 应该设定成与电机一致

网友AC:
3KW带0.25马达应该无问题,先考虑电机铭牌参数输入变频器内,在查v/f曲线及马达连接的负载是否太大。用变频器的监视参数看看。

网友AD:
电机过载的至

网友AE:
变频器和电机电压是否一致,再把频率调到工频试一下
沧海一粟

网友AF:
直接甩掉变频器,先试一试工频全电压下电动机能否正常工作,参数设置先认真阅读用户手册。

网友AG:
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吗?或者你的冷却是用什么呢,是和转子同轴的扇叶冷却吗?如果没有独立的冷却风扇,你运行在20HZ的话,电机是发热的,因为频率低,变频一般是调频调压的,所以电机电压也低,同理功率也就低,过载,那样电流就会加大时间长了就发热,和参数的设定不完全有关系,看看你的电机是主要的,普通的电机如果没有冷却风的话,都得发热。需要买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AH:
参数未设置好

网友AI:
使用变频器前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使用时就有底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C:
明天问下经销商或变频器厂家,他们比较懂行,问下是哪方面的原因,然后给大家说下
你用的应该不是变频专用电机。上面没有另外装风机,所以在低速时马达转速慢散热不好,把马达上另外单独装风机散热就好了。

网友AK:
基频设成20Hz,问题大大滴有。正确选择马达电压与变频器电压,设好 V/F曲线。

在东莞市

网友AL:
你的电机是普通异步电机,用变频器带,肯定发热啊,用变频电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AM:
顶十三,四十,四十三楼,个人以为,即使您的参数设置也许如其他同行所言确实有疑问,但电机的冷却必须预先考虑,除非你的电机就运行在基准频率左右变化不大

网友AN:
主要你用的可能不是变频电机,频率在20就会产生很高的励磁电流,导致电机发烫,普通的电机是按照恒频,恒压设计的。
不能完全满足变频的要求,另外,还要看你的电机是几级的!

网友AO:
第一 电机是不是过载啊
变频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