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T剩余时间以秒在触摸屏如何显示

楼主(2011-06-02):
西门子300的PLC,做一个功能,计时器T剩余的时间以秒,在人机界面显示。我试了在人机界面显示为###,估计程序需要做转换,这个计时器T怎么转换,才能被触摸屏显示出来。请大家给个思路。具体用什么指令。

网友A:
怎么就没人解答啊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B:
我说下我的思路哈,计时器设定时间D0,计时器当前时间D1,然后减法运算,D0-D1=D2,触摸屏直接显示D2就是计时器T剩余的时间。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指出

网友C:
楼上的想法不错,要注意一下定时器的时基,是10MS的除10,是1MS的就除100,这样才是秒

网友D:
用寄存器的设定值减去T就是显示值

网友E:
三楼说的对。

网友F:
可以放到DB里面显示在屏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