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总是烧死怎么帮

楼主(2011-06-02):
我这有一台泰州四维数控的线切割机床,总是出现烧死的情况,我分析发现丝桶换向时不断高频,但我没有机床图纸,请问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或发一份图纸,我的邮箱是
QM8277060@TOM.COM

网友A:
线切割断电是靠行程开关控制的,你看看换向的行程开关有没有毛病。要是丝筒换向正常,就是不断高频的话你就得看看单板机里的高频电源功效管有可能已经击穿一个。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高手啊

网友C:
就是不断高频的话你就得看看单板机里的高频电源功效管有可能已经击穿一个。如果是继电器控制高频升压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是继电器烧坏粘死了,要是开关管控制就是场效管击穿,一直保持接通状态。这样一直查下去,直到控制器外围电路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还要检查下步进电机的线是否皮破了,漏电也容易出现烧丝

网友E:
学习了,能否有更详细的高频部分电路图

网友F: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G:
不太了解线切割机器 过来学习下

网友H: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1楼和3楼都是高手,向他们学习。

网友J:
线切割机不太懂,进来学习一下。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K:
进来学学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L:
频率版上的IC全换掉就OK
应该不到20元就能买到

网友M:
全是高手啊,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