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稳压板电容自爆

楼主(2011-06-03):
昨晚配电盘上的24DC指示灯不亮初步判断是24VDC电源异常,经测量后发现24VDC整流稳压板没有输出电压,随即更换,这时整流板上的电容自爆,连续换了三个全爆。我又在别的机器上拆下一个换上好了。请问这时咋回事,我所换的整流板型号全是一样的!

网友A:
超过电容的额定电压或电容正负接反。仔细看看板子吧。

网友B:
电解电容有极性,电压过高会爆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啊呀

网友D:
装上就爆,多是极性问题,要么是电压高出很多,不要相信板子上标的正负,最好和其它图标对比。小弟就碰到板子上图标相反的标示。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楼主:
1楼 你好 我直接了整流板得输入端24VAC 也要看正 负极吗 板上也没有啊 还没接24VDC输出 就爆了

网友D:
难道还没通过整流电路?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E:
可能是你的整流模块击穿,电容得到的是交流电所以才爆,要是电容极性电压等级问题
皖虎

网友F:
在线或不在线测量整流桥,就能判断了

网友G:
可能是你的整流模块击穿,电解电容有极性,电容正负接反,电压过高会爆浆。

网友H:
最好仔细查一下还有没有其它元件是坏的,不要急于通电,坏一个就可以了,你还连坏三个!!容易出大问题哦!
QQ32135553

网友I:
整流模块击穿,电压过高,电容极性接反

网友J:
你没有接负载只接了输入端就爆了,只能说明你的输入电压高了,最好先测量一下输入电压,再判断你接的板和他匹不匹配

网友K:
极性接反或者电压过高都会造成电容爆浆!

网友L:
兄弟连爆三个很危险的哦。。。

网友M:
整流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