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 Desi gner2画面制作求助

楼主(2011-06-03):
三菱GT Desi gner2中使用按钮开关置位件元件时;按钮开关如何实现置位;比例按一下按钮为ON;再按一下为OFF,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充楼上的,软元件动作应该选交替。

楼主:
我在画面上也是那样作的;位元件是可以实现置位的;就是画面上的按钮没法实现置位;如选择按钮在按下时为ON但放开时就变为OFF

网友C:
选择交替

网友D:
没错,选择交替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仿真软件上没办法实现画面上的按钮实现置位

网友E:
动作设置中选择好要设置的位元件,在下面的动作选项中选择交替,确定即可

网友F:
你把(文本/指示灯)里的软元件设成和按钮软元件一样的就可以了
。
學無止境

楼主:
原来要在文本/指示灯里面设置才行的;谢谢8楼;同时也谢谢各位;呵呵,辛苦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