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中如何理解位数据传送?

楼主(2011-06-03):
把一十进制数(K12345)输入一数据寄存器.哪这一寄存器在PLC中是以什么数据形式存在??(数据在PLC中一般是以BIN形式运算的).在用到位数据传送时无论是以BCD或BIN都无法得到想得到的数.?????(如把上一数K12345中的百位数以位数据取出放到又一寄存器.但是怎么转换都无法得到K3这一数).请问一下高手帮忙,帮忙.谢谢

网友A:
LD M8000
DIV D0 K10000 D1
DIV D2 K1000 D3
DIV D4 K100 D5
DIV D6 K10 D7
END
D0是你输入的数,D1是万位值,D3为千位值,D5为百位值,D7为十位值,D8为个位值。

网友B:
2楼回答比较经典。

楼主:
DIV是二进制除法吧.还是有点不明白.
能否再明细点.谢谢.再次感谢.我用的是松下FP-XPLC.

网友A:
DIV D0 K10000 D1
将D0内的数除以10000,得到的商(即万位值)保存到D1中,余数保存在D2中,其余类推。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非常感谢.是个好方法.

网友C:
谢谢2楼大哥,您真是一位热心人 小弟学习了。

网友D:
位数据传送,可能是按二进制数的位。

网友E:
ld x0
movp k12345 d0
dbcdp d0 k8m0
movp k1 m0 d10
movp k1m4 d11
movp k1 m8 d12
movp k1 m12 d13
movp k1 m16 d14
end
这样d14-d10的值分别是1、2、3、4、5

网友F:
数据传送是PLC中最常用的高级指令,把二进制的数据结构搞清楚,然后再把小学数学回忆一下,如1+1=2等回忆一下,其实很简单,哈哈 ------
秦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IV D0 K10000 D1
将D0内的数除以10000,得到的商(即万位值)保存到D1中,余数保存在D2中,其余类推。
这位 大哥的帖子精彩,注解更精彩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