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编程软件安装不了

楼主(2011-06-03):
前天我下载了GX CONFIGURATOR - TC 软件,安装都有英文提示,一直确定最后没到输入序列号就完了, 都安装不了, 一起下的还有GX CONFIGURATOR - TI 两个都不得, 我编程软件装的是8.26 装上8.86也还是不行。大家试试下载区里的这软件,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安装过程有误呢? 或者谁能帮助我解决这问题?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可以安装的,你的是否是升级补丁版本。
我直接在论坛三菱软件那里下载的GX CONFIGURATOR - TC 这个是补丁吗?

网友A:
安装的时候不需要输入序列号啊,我在XP SP3系统实际安装验证,完全没问题的。有图有真相:
安装完之后,我在开始-所有程序那里找不到该软件的EXE 。在盘里也找不到,请版主帮忙
!

楼主:
安装完之后,我在开始-所有程序那里找不到该软件的EXE 。在盘里也找不到,请版主帮忙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安装完成后在这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