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我下载的这个软件,也是先安装ENVMEL ,然后安装SETUP的,但是安装好以后打开显示如下信息,我晕倒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过,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REGSVR32"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dao360.dll

网友A:
dao360.dll是系统正常运转、各种办公软件、游戏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文件!在木马病毒或是误操作的情况下,您的系统是否经常提示一些让您手足无措的信息,比如:《系统文件dao360.dll损坏或者找不到指定的系统dao360.dll》文件提示。
  系统文件dao360.dll出错,是由于木马病毒、或不小心下载了流氓软件被感染所致。而该文件又是系统/程序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所以一旦不幸被感染,通常会伴随下几种情况:   1、桌面图标无法删除(淘宝、小游戏、电影等等,重启同样不能正常删除)   2、网络游戏打不开(DNF,穿越火线,魔兽世界等等)   3、电脑无故蓝屏,   4、电脑没声音,   5、桌面无法显示。   6、主页被修改为网址导航   现在市面上的大多数安全软件对带有流氓软件性质的病毒都无法清理干净,或查杀后造成系统找不到dao360.dll文件,导致运行游戏时弹出系统文件丢失对话框。从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搜索量情况来看,网友对系统文件dao360.dll损坏的搜索量持续上涨, 也可以确定网友对杀毒软件只能查杀却无修复功能是多么的无奈。

网友B:
重新装一下看看。

网友B:
不行的话重新下载一个
这个论坛中就有啊
在三菱专区中。

网友C:
从完好的电脑里拷贝一个系统文件dao360.dll;然后在安全模式下覆盖在你的电脑里。基本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