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哪里有这个屏

楼主(2011-06-03):
这个是富士包装机里面显示屏

网友A:
同意一楼意见

楼主:
厂家要3W,太黑了

网友B:
╮(╯▽╰)╭ 又是小日本的东西啊。看看能否修复 或者替换吧

网友C:
这是屏吗,好像是包装线上检测位置的光栅?

网友D:
荧光显示器,如果灯丝没断基本不会坏。

网友E:
马天尼也用这玩意!
QQ32135553

网友F:
好象荧光点阵显示器

网友G:
http://www.illuwatar.se/project_pages/code_examples/VFD_cu40026scbp-s20/vfd-cu40026-avrcode.htm
看下这个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H:
找一下厂家了解

网友I:
荧光显示屏,一般不烧灯丝或漏气的话,99.9%是不会坏的!
查看驱动控制显示芯片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