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人机怎么跟PLC无法联机啊

楼主(2011-06-03):
我的PLC是FX1N60MT 人机 威伦的 人机界面确认是好的 PLC是新的装上写入程序后显示无法链接 这是什么原因啊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
通讯线,通讯设置等请查看

楼主:
通信还需要设置吗怎样设置?请指教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通讯设置等请查看
通信还需要设置吗怎样设置?请指教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B:
EsayBulider 8000中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选中后点设置,里面有通讯设置。不行可以打客服电话。

网友C:
修改一下D8210A

网友D:
打客服电话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E:
看下端口有没有设置错误

网友F:
经验都是从无到有啊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G:
连接不上基本都是COM端口问题,就像我们用的施耐德COM1就是没有COM2端口好用

网友H:
值得学习一下
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