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学习

楼主(2011-06-03):
各位,大家好,
我有一个三菱的FX1N-24MR-001的PLC,想拖一个伺服控制器,想请教一下,要扩展什么模块才能实现啊,小弟才刚刚学习,还忘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嘿嘿 我也想知道
烟店数控

网友B:
mr的不能控制伺服,要么用MT的,或加1PG,10GM等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轴的建议改用MT吧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D:
好像要用晶体管的吧 不能用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E:
MT有位置控制指令的。FX的PLC手册上有标准的程序,你可以参照。
工业自动化交流

网友F:
哈哈,看价格了

网友G:
MT是肯定的
听说1N带1轴不用1PG扩展
2N是一定要1PG扩展的
1PG的包装盒内说明书上有标准程序提供

网友H:
1s,1nPLSY'PLSR
2N用10个

网友I:
用FX2N-1PG如果要更加高的频率就用10PG的

网友J:
要用晶体管的,不能用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K:
用MT型号的,MR的好像不行

网友L:
我也想知道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M:
加个定位模块!

网友N:
找下老师,或者买书看,注意;有的书一本是说不清楚的,最好是在书店看看,看好后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