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谁能给个这种空压机的标准完美的接线图
电机380V,11.6A

网友A:
看看这个活塞空压机的控制线路图
附件: 空压机.pdf (8 K) 下载次数:152
  • 下载积分:+3(lucas) 之前有按着这种方法接过 ..

网友B:
    外观还是蛮漂亮的

网友C:
    KP不就是气压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电源就好啊,你机器上面有的控制器啊

    大,你误解了,怪我没说清楚,这张图片是在网络上找的,真实的机器上没有控制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活塞空压机的控制线路图

    大,之前是按着这种方法接的,可是时常烧接触器,有无更可靠的方法?
    皖虎

网友E:
    压力开关的弹跳要灵敏、稳定,接触器触点要好,东西要好的

网友A:
    压力开关的弹跳要灵敏、稳定,接触器触点要好最好大一两个等级,启动不能太平凡,

网友F:
    烧接触器的原因:接触器质量差,压力控制开关的泄压阀坏了。再次启动时排气管里有压力,启动电流大。

网友G:
    我们厂有三台空压机,我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逐个运行,电接点压力表进行气压控制,周而复始的工作,并装有过流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