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温度控制

楼主(2011-06-03):
小弟一直从事塑料挤出机的控制,最近有个单子要PLC控制挤出机的温度,有点麻烦,自己做了个,但温控效果不是很好,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 ,给个建议,先谢了!

网友A:
加个模块,FX2N-4DA-PT(热电阻)或外加4-20mA变送器用模拟量输入输出(FX2X-5A)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西门子300的比三菱的要好
这位朋友有钱啊,控制一路温度用S7-300,你可真舍得花钱啊,要是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只用一个温控仪控制温度即可,再通过PLC读取温控仪的温度就行,如果是多路温控,可以使用模拟量模块、温度模块,采用PLC的PID指令控制!

网友D:
温度控制效果最限的是FX2N-2LC

网友E:
仪表控制温度不比PLC好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挤出机貌似是电加热的,不需要到PID吧,用个温控仪加PLC最简单

网友G:
用温控表控制温度比较好的,多路的话用PLC的PID做

网友H:
其实更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温控器的报警点接到PLC的输入点。再用程序去控制。QQ:459295931
秦汉

网友I:
还是加个温控器比较好

网友J:
我们公司用S7200PLC做的 感觉温度控制效果还不错

网友K:
必须用PID温控才能达到产品质量要求,智能温控表有PID,便宜又好用。
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