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5P

楼主(2011-06-03):
我们看手册发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用QD75P 做定位控制时,如何知道伺服电机走完路径呢?就是说那个X14如何知道伺服电机走完了呢?
再看看AD75P 和FX2N-10GM的 接线图,都有一个INP (伺服定位结束)。也就是说放大器接收脉冲指令运行完毕后INP通知定位模块定位完成,这样PLC才 得以知道。
那么QD75P没有这个信号如何知道伺服伺服电机走完路径呢?

网友A:
QD75P定位模块是装在基板上的,它属于一个闭环控制系统,X14信号怎么来的,就是靠反馈的脉冲计算的
假设发了1000个脉冲,QD75接受到了1000个脉冲的时候就认识是定位OK了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老上老弟 说的QD75P是啥子呀?QD75P不是发脉冲的吗?如何又接收脉冲了?

楼主:
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A:
QD75系列不但可以发脉冲,同时也从伺服驱动器接收脉冲数据,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要不然怎么会有个GX Configurator-QP 这个软件呢?

楼主:
楼上 看看资料再说吧 这里说的是QD75P

网友B:
楼主真细心,我最近也在使用QD75P4定位模块,确实QD75P4只发脉冲,就是伺服执行否,没有反馈。

网友C:
QD75P4 我没用过 但是QD75M4我用过 不但可以发脉冲而且可以读脉冲 实现闭环控制
但我想75P4 也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D:
请高手多指教

网友E:
QD75P4既可以发脉冲也可以读脉冲的

楼主:
至于QD75P 可以发脉冲毋庸置疑 接收脉冲呢?也就是一个Z相的零脉冲而已呀!!!
而QD75M 则是SSCENT 这个是总线模式的,既然是总线就是通讯了,也就不是简单的发脉冲了。
再有请问有没有朋友使用过QD75P的高级定位功能呢(块启动、条件启动、等待启动。。等等)

网友F:
看资料,主要就是参数设置,其它的就和普通定位启动一样的

网友G(2011-07-04):
都是高手啊。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H:
也在学习中,看手册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谁有这方面的例子,发上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I: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