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定位指令DRVA问题

楼主(2011-06-03):
FX1N 绝对定位指令DRVA问题FX1N 绝对定位指令DRVA问题
LD M0 DRVA K-500 K1000 Y1 Y3
LD M1 DRVA K500 K1000 Y1 Y3
以上两个指令在分开执行时为什么旋转方向相同?都朝向K-500的方向
我把步进马达运转在K-500的位置上,监视D8142的值,在执行K500时D8142突然就变成了0,旋转方向和K-500时相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监视下Y3,看-500和500时是否接通,应该有差异的。
而你说的D8142变成0那是对的,因为你原来在-500位置。执行K500就是在此基础上+500所以是0.
电机的方向控制方式我记得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也可以更改的,你是否和这里相匹配?

楼主:
在走-500和500时,Y3都是OFF状态
D8142的值是在指令执行刚开始的时候就变成0了,就是说还没开始走就变成0了
你说的“执行K500就是在此基础上+500所以是0”,但是我用的是绝对系统呀
我知道Y3的状态是一个读出信号,但是我还是试着SET Y3了,还是不能反向旋转
程序检查了N遍,执行此条指令时D8142没有DMOV K0之类的运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很简单伺服上面没设置好,或者接错线了

网友C:
应该是方向Y3没有接好线,以前一个项目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进来学习当中,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