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欧姆龙程序有图

楼主(2011-06-03):
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是这个样子从第一步到6974不后面全部是空操作,这个程序是从欧姆龙从C200H-CPU01里面自动在线传出来的,说明一下,如果在写一个小程序传到PLC进去,把PLC电源拔掉重新上电在点击自动在线,传出来就是个小程序,如果在菜单点击PLC点编辑,在点清除内存,内存清除失败,回到菜单把PLC电影拔掉等一下在上电,点击菜单PLC自动在线,出来的程序就是6974不的空操作,有知道的说一下,请教高手回答

网友A:
去掉UM保护再清一次内存

楼主:
版主你好!你前天给我说过去掉 UM 我怎么都早不到啊,你能不能抓个图标传上来,多谢

网友A:
我没用过C200的PLC,所以手头上没有此型号的操作手册。你自己翻来看看:首先,你要把只读改成可读写;其次,你要把此PLC的程序保护密码去掉。如果还不行的话,送修或直接更换。

网友B:
版主正解,有时候清除内存要高好几次才可以。

网友C:
内存清除了。UM保护也清除了,程序当然是空操作,

网友D:
同意六楼的说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6楼你好!清除内存以后在点自动在线,传出来的程序都是空操作,清除内存的时候为什么提示清除内存失败呢?

网友C:
内存清除后,PLC要断电重启,再重新下载

楼主:
liuhuaxing你好!这个图片是在那个菜单里

网友C:
在左边-工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