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昨天一个朋友抱怨说三菱的PLC输入信号只能用NPN很不爽,所以本人今天就帮他想了个办法,不过如果没有一定电子基础的朋友还是慎用.
首先,我们将PLC拆开,看到输入输出电路板,我们在输入点的COM口附近找到JP2这个标志,看到那儿是不是一个像电阻的东西啊,那其实是个保险!
用电烙铁将它烙下来,然后找到输入COM口附近的JP3标志处,将刚才取下的元件焊接上去,就大功告成了!但是记住信号输入时不要接PLC输入的COM口,
因为那是负信号,我们的其它点都要正信号才能导通,也就是PNP开关信号一类!希望能对朋友们有用
  • 下载积分:+4(xqx666) 比较实用!
  • 下载积分:+3(liuhanqi) 热心助人
  • QQ32135553

网友A:
    以后有机会用的到,学习了,谢谢!
    James

网友B:
    佩服,佩服!
    向楼主学习!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C:
    改不了
    可以改的,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D:
    的确可以改,我们在FX2N上改过。

网友E:
    还有这一招

网友F:
    那是很肯定行,不过挺烦的里面都是贴片元件,要很好的焊接技术啊,要有一些电子功底

网友G:
    直接用中继转一下其实也满方便的啊
    用中继在快速响应时不能做到可靠哦!

网友F:
    那是可以的啊,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不了

本人测试过可以的哦!
QQ32135553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很肯定行,不过挺烦的里面都是贴片元件,要很好的焊接技术啊,要有一些电子功底

不啊,如果只是改PNP那么就一个元件不太难,如果要换集成块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找专业点的人士来做!
QQ32135553

网友H:
用中继转换一下,也行,没那么麻烦

网友I:
加一个三极管就好了饿
你实际用了就知道了,话可不能随便说哦!会害人的!

网友J:
其实不必拆开PLC就可以改,只要外接一个直流24V电源,电源—极接PLC输入COM端,电源+极接开关或PNP传感器电源,开关输出或PNP传感器输出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了。改极性的原则是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有电流回路就可以了。因为PLC里光电隔离藕合器(光藕)是双向的。
这个方法可能性不大,因为你看到内部电路就明白了!而且很危险哦!!

网友K:
你用一个9012转换一下不行吗?才几分钱的事!高速,你想要多高速哇!
这样比改线路麻烦多了啊

网友L(2012-05-10):
引用 网友J:
其实不必拆开PLC就可以改,只要外接一个直流24V电源,电源—极接PLC输入COM端,电源+极接开关或PNP传感器电源,开关输出或PNP传感器输出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了。改极性的原则是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有电流回路就可以了。因为PLC里光电隔离藕合器(光藕)是双向的。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在OMRON的PLC上用过,三菱的没试过。

网友M:
这都可以改!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在OMRON的PLC上用过,三菱的没试过。

omron的可以、欧版的三菱也可以(公共点是S/S),但国内用的不可以
QQ:6395435

网友O:
学习了,但是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P:
工控人才辈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