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就是PLC输出端有控制变频器控制端,有直流24V,有交流220V。因为想节约PLC输出端点数,可以共用直流24VCOM端控制变频器的控制端吗?

网友A:
节约点数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QQ32135553

网友B:
有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好好看一看说明书,有接线图,不要接反了,若接反了可能会烧坏PPLC输出点

网友C:
你用的若是继电器输出完全可以,只要满足电流流向即可,这个与你COM端接的是0V,5v,12v,24v没关系,

网友D:
SD相当于0V呵,一般都是SD接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