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03):
U盘放置了一段时间没用,再用时电脑提示,该设备无法使用,盘里有好多东西啊!请各位高手支招,如何才能把盘里的数据读出来啊,先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网上有可以修复优盘的软件,如果是硬件问题那就无法修复了。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
先下专业软件检查下吧
一般不损害内存芯片就应该能修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估计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因为这个盘在别的电脑上也读不出来,难道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Cheers

网友D:
这个估计要用人民币了,U盘应该能修复的.....

网友E:
网上下个软件试试

网友F:
能干的话,把外壳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有没有明显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一个脏东西卡在那里,短路了。。。

网友G:
看看有无电源指示.没.多半是里面的晶振脚断了.拆开焊上就好.(我碰到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H:
可能使用了文件隐藏功能

网友I:
有可能没有了。可能数据会丢失了。闪存有没有受到硬件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