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否实现水压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楼主(2011-06-03):
我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接触器,把水压稳定在1-4公斤,就是水压达到4公斤,潜水泵停,低于1公斤潜水泵开,能否实现?这样会不会出现频繁启停的问题,忘前辈赐教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加个几立方的压力罐应该好用10年前我用过。
學無止境

网友B:
是不是频繁启停看你的水管的泄压的情况。如果泄压很快就不适合了。

网友C:
做是可以的,加个稳压罐好很多,如果用水量很大,建议用恒压供水

网友D:
楼上说的我同意

网友E:
20几年前的事情了

楼主:
我公司环境潮湿,并且潮湿的气体中含腐蚀性的化料,变频器很容易坏,所以变频器不是最好的方案了;加压力罐可以解决频繁启停问题,但要花钱购买,不经济,我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能解决的话,那是最经济的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F:
想省钱是可以用的,我所在的工厂就是这样做的,但压力表比较容易坏。

网友G:
8楼说的对,接点压力表最好选那种注油的,还可以缓冲下,延长接点压力表的使用寿命

网友H:
省到这种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