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栅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03):
测量油压,油压变送器是4-20mA信号,为了消除干扰,用隔离栅,那么隔离栅信号输入端接油压变送器上的信号线?隔离栅的信号输出端接PLC的模拟量模块吗?隔离栅的供给电源在另外接线?另外价钱便宜一点的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呢?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专家呢?在哪里啊?

网友A:
你用一个电压表和一个电流表就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油量压力值和流量值了,电压表测量压力值电流表测量流量值。现在很多注塑机上就是这样来测量的

楼主:
电压表测压力,电流表测流量,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还有哪位大师指点我一下我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B:
2楼,电压表测压力,电流表测流量,怎样侧?请教。

网友C:
隔离栅输入端接接变送器,输出端接plc或仪表,一般都要加DC24V或AC220v单独供电。

网友D:
楼主,你讲的基本是对的,隔离安全栅的输入信号接的是变送器的信号,输出信号接PLC,一般情况隔离器要单独供电,DC24V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使用安全栅,因为你现场有危险气体,必须要防暴的,你可以选我公司的安全栅,价格不高,质量也很好,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电话给我, 南京科达新控仪表 025-84896711 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