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热电偶输入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1-06-03):
手里有个K型的热电偶,接到模块上了,DIP开关也设置好了,但是热电偶的量程我不知道,还有对应PLC的数字量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是-32000到+32000,还是0--32000呢?我现在就想知道,K型热电偶多少度的量程,对应着PLC数字量多少的变化?大家看怎么知道我热电偶的测温量程。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从网站上下载模块的说明书看。上面说的好仔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在输入模块有配置,假如热电偶量程是0-400度,那么对应的输入它会转换成数字对应,最后再用数字转成温度.
QQ32135553

网友C:
量程是在模块中设置的,根据显示的需要进行设置,如实际温度在0~300度,可按0~400度的量程对模块进行设置,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