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250w 单相220V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03):
我原本按着电机铭牌上的接线方法 电机不转后来我多试几个接法 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试到可以反转啊,反转启动速度还可以 我调一下可以正转 问题出现了 正转的启动速度好慢 过一会才转速快起来 可是一加载负载带不动 我怀疑是电机的问题 你们说了
互相交流 提升自我

网友A:
估计你电容接错位置了

网友B:
具体是怎么接的详细说下,你是怎么换线的啊?你电机的线圈有没有动过啊?或许你电机副线圈根本没派上用场,有些电机没有电容或者电容容量变小可以启动,检查你的电机。你的电机力矩不过,说明你的电机额定值没有达到啊。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接线有没有问题,副线圈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1 2楼得大哥
互相交流 提升自我

网友C:
你的马达两项阻值是不一样的,要分出哪个是启动绕组,哪个是工作绕组,然后再借电容。接错了容易烧电机。这方面接线方式看一下初级电工教材

网友D:
是电容接错了应该Q!

网友E:
先两根两根量电阻大的两根接电容。然后再两根两根量电组小的接电压线不明白打电话15805817626

网友F:
不测线圈就接线,胆量可以。

网友G:
是干什么用的电机 是需要调整转向的吗

网友H:
要用理论来武装自己,回头多看书还是有必要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楼主:
哈哈 我接好啊一班都测好啊阻值的 要不我不会去试电的
互相交流 提升自我

网友I:
电容容量太小或者绕组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