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下400W伺服电机电源线没接地线有没影响

楼主(2011-06-03):
今天去一个厂接线本来按道理是用4芯屏蔽线的 到现场没有4芯的线啊用了三芯线接没有接地线 大哥们请问下不要地线可以不可以了
互相交流 提升自我

网友A:
长期使用最好接地,安全,防干扰,临时试验一下不接倒问题不大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为安全和稳定,建议接上。

网友C:
建议接地 如果干扰大的话会失步

网友D:
一定给人家接上!

网友E:
有不少企业都是用3相4线制的供电方式,零地混用。有专用的地线(3相5线制)伺服就必须接地,没有专用地线(3相4线制)就不要接了,接上了干扰更厉害(不过不接的原因的跟他们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