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我们车间专门生产罩极电机,生产工程要求检查每个电机的低压启动是否合格,就是在一个较低的电压下电机是否可以转动至少一周.鄙人水平有限,想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在生产线上检出低压启动不良品,并输出信号给PLC?

楼主:
编码器是一个办法,但是有点复杂了在控制方面上.而且速度太慢了,我们的产能是每小时达到500个.

网友A:
这很简单啊,你们专门做电机的话,那就直接检测电流啊,基本都是一样的,电流大了说明堵转,没电流说明没转,最简单,在通过电流继电器输入信号到PLC

网友A:
也可以这样,装个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过来一个检测一下,信号送入PLC,在PLC程序里面设置一个启动时间,用测速仪检测电机速度,速度到了就输入信号给PLC,如果程序启动时间到了,测速仪没信号输入到PLC就报错,这只是检测速度,检测电机好坏还是可以看电流表,原理同上,觉得办法好就给分啊
  • 下载积分:+2(raoshi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简单啊,你们专门做电机的话,那就直接检测电流啊,基本都是一样的,电流大了说明堵转,没电流说明没转,最简单,在通过电流继电器输入信号到PLC

    这个思路不错,谢谢指点.明天就去研究研究.

网友B:
    检测电流??太麻烦,成本高而且不可靠,动动自己的脑子,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案解决问题才是上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流??太麻烦,成本高而且不可靠,动动自己的脑子,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案解决问题才是上策啊

    检测电流怎么会麻烦呢,我觉得挺好的!
    QQ32135553

网友D:
    用测速编码器

网友A:
    7楼的蠢材,电流用个电流表就可以看了,电流表也复杂,你见过电流表没

网友E:
    这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

网友F:
最简单而又经济的办法是用眼睛看,用大脑去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而又经济的办法是用眼睛看,用大脑去识别!
哈哈,这个办法也不见得经济,现在工人工资这么高,一年下来也不少钱啊.而且人脑也不如电脑好控制啊.

网友G:
有实例,用光电限位

网友H:
用电流传感器呀,我们有做过这种机器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I:
我建议
1做个塑料凸轮装在电机轴上 ,用手可以装拆的方便快速
2微动开关一个
3点动开关装置
4中间继电器 N个(因为我没有算过,应该不用几个,主要做计数信号用和通断电动开关。
5计时器
6蜂鸣器
7绿色OK指示灯
省钱用上面的
不想省钱用PLC 但还是要以个微动开关的
有为问题QQ263286819

网友J:
用接近开关实用,省钱
方便

网友K:
用霍耳元件,找一个磁铁粘在电机轴上,用一个霍耳元件固定在旁边,当磁铁经过霍耳元件时,霍耳元件就产生一个通断信号。注意磁铁的极性。

网友B:
17 18 19 楼的方案可取,还有那个说我蠢材的“高手”,我哪里见过电流表啊,你弄个人在那里看电流表还用监测电流吗??人就可以看见电机转还是不转了,你做过自动化工程吗?退一步说,你见过自动化设备吗?知道什么自动化设备应该具备的起码功能吗??

网友L:
有专门的电流互感器的 不过另外要加模块

网友M:
大家讨论问题,不要来吵嘴,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不带骂人的。

网友N:
转轴上安装一个凸轮一样的东西,配合一个接近开关或者限位开关,就可以 但这个办法和4楼有点类似

网友O:
都是高手呀,学习

网友A:
20楼的,自动不自动咱不说,能花最少的钱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才是最实际的,你整个工控机自动化程度高吧,实用不?性价比呢?你当是中科院搞设计啊

网友P:
吵起来了.哈哈。。

网友Q:
PLC+编码器是最好的办法,即可以识别停转,也可以准确识别是否满一圈,如果用其他的方法可能不太好办
1. 他在加压的过程中,即使电压和电流都达到一个固定数值时,有可能会在不满一圈的情况下停下来,也有可能会跑足一圈多,也有可能不能启动,这是其也方法无法达到的
2.用编码器加钻夹头联接电机,可以任意起点,不用对键槽,任意起动点为起点,同时也可以设定任意点为满一圈的终点
3.3秒左右要转一圈,必定有个时间限制,如果十秒八秒才可以转一圈,也应是不良品,所以还得有个时间管理在内,PLC可以提供实时的运算,可以预测是否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圈,比如,整圈时间是三到五秒,如果使用的时间已达四秒,哪么余下的一秒就不用试了,这样即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可以为准确可靠的判别提供科学的根据,再有一个是如果自动识别系统比人工还慢的话,即使比人工准确,又会有哪个老板会接受?
4.为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人工操作强度,就不用夹子夹电极联线啦,可用一个夹具自动完成电极连接和分离电机电极的过程。。。。。。
---------------------------------所以看似简单,如果要做好,还是有非常多的内含要处理的,即使只做到和人工处理的一样的速度和准确度,也不会是易事,如果达到了人工处理的速度和准确度,要提升效率的空间也不会太大,但付出的成本不会低,节约的非常有限,最大的受益是产品的质量一致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网友R:
我也觉得三楼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