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winccflexible2008报警地址组态?

楼主(2011-06-04):
现在想组态个winccflexible2008文本报警,但不知道怎么编址,谁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在文本列表中建一个文本,里面输入需要报警的信息。
在需要报警的画面中添加一个符号IO域,在符号IO域中选择报警的变量,文本中选中以建立的文本就可以了。